[求助] UPF能否实现双路switch

楼主(2014-10-13):
请教下有经验的同学,看怎么实现。要关断的power domain A,从两路来。

如图所示,请问这种结构,UPF能描述吗,ICC是否能实现。

网友:
add power switch加两遍应该就可以吧, upf怎么描述不太清楚,不过只要你自己保证加对了串对了, upf用不用无所谓吧. 毕竟没有upf, low power design一样能work的~~

网友:
可以的, create_power_switch 写2次,相当于写个mux,

这种switch多半是模拟或数字开关吧, icc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懂了。相当于create_power_switch定义两个sw_cell。 实验了下,icc知道连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这种描述,DC不吃,报错,multiple drivers on unresolved supply net SVDD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不好意思,命令后面跟parall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