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mic18_ss/TIE*] dont_touch false

楼主(2014-10-13):
#****************************************************
# remove dont_use attribute
#****************************************************
if { $remove_tie_dont_use_switch == "true" } {

set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mic18_ss/TIE*] dont_touch false
#
set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mic18_tt/TIE*] dont_touch false

set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mic18_ff/TIE*] dont_touch false

set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mic18_ss/TIE*] dont_use false
#
set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mic18_tt/TIE*] dont_use false

set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smic18_ff/TIE*] dont_use false
}
这是要干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这样,在数字后端设计中会牵扯到强制设定哪些特殊的标准单元逻辑门,是不能用在设计中的,因此会有set_dont_touch/dont_use。常见的情况会发生在Place和CTS这两步,一般dont_touch的cell包括尺寸特别小的器件,因为尺寸越小,加工精度越差,误差越大,会引起严重的on chip variation,还有High Fanout的逻辑单元门器件,这会影响到CTS(时钟树综合)的clock skew性能,影响芯片设计的时序收敛。
   但愿我的解答让你满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满意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