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1.2下使用vipcat的疑问

楼主(2014-10-13):
有谁在uvm1.1或者uvm1.2下使用vipcat么?为什么不能在case的run_phase里定义sequence, 然后使用sequence.start(env.agt.sequencer)这样的方式启动,却一定要set_default_sequence才有效?

网友:
回复 楼主:

    vipcat是什么呢

    你的意思是下面这种方式实例化sequence吗,,下面这种是可以的啊

    virtual task  main_phase(phase);
         test_sequence   test1=test_sequence::type_id::create("test1");
               ......

            test1.randomize();
            .test1.start(env.agent_h.sequencer);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cadence的VIP, 他的例子跑不起来是因为用OVM的方式组织的,内部还把相应的wait函数重载了,用sequence.start(sequencer)的方式别想启动起来,而且phase.objection也停不了仿真。cadence怕修改老代码带来风险,但是却造成之前的东西根本上时代,很多语法结构被淘汰,VIP难以使用,总有一天会栽这上面

网友(2017-10-07):
VIP首先得好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