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PS libgen遇见的问题

楼主(2014-10-13):
各个斑竹以及各位EPS的大神: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小的目前用的是global foundry 40的工艺,在EPS flow的时候在做libgen的时候,DCAP cell的电容总是提取不出来。

过程当中没有报任何error和warning,只是在check_power_library的时候发现dcap的电容全为0

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遇见过此类问题,改如何解决呢?

在此谢过!!!

网友:
lz是在做stdcell的pgv吗,最近刚看这块,有些地方不明白的。工具抽每个stdcell的pgv,但为什么会特意设置filler cell,和decap cell的pgv,这俩个抽出来干嘛用的,麻烦详细讲一下pgv的包含大概哪些东西,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decap_cells cell_name_list
Specifies the names of cells that have explicit decoupling
capacitance for use in decap optimization. These cells
are nearly equivalent to feedthrough cells, except that
there is typically an active device between the power and
ground nets to provide extra decoupling capacitance.
Power-grid view library generation uses this list of cells to
ensure that a capacitance value is associated with each
cell. If no capacitance is associated with a cell, a warning
message will be issued.
In the accuratemode, you can specify decap cells for
standard cells (set_power_library_mode -accuracy accurate -celltype stdcells).

-filler_cells cell_name_list
List the names of the filler or feedthrough cells that have
no GDS data. These cells can be swapped out for
decaps during decap optimization.
In the fastmode, you can specify filler cells for all cell
types (set_power_library_mode -accuracy
fast -celltype allcells).
In the accuratemode, you can specify filler cells for
standard cells and I/O’s (set_power_library_mode
-accuracy accurate -celltype stdcellsOR
set_power_library_mode -accuracy accurate
-celltype ios).

网友:
总有些看不明白的,lz能麻烦下用自己的语言翻译下吗,非常以及十分的感谢

网友:
看下文档了,或者问下cadence,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文档不能完全明白,感觉加decap的list,是不是工具对list里的单元抽取电容会做不一样的特别处理呢,还是啥的。斑竹指点下咯

网友B:
主要是存储dcap的值吧,在做dynamic ir-drop分析的时候有用的,

网友:
还在学习EPS 的flow额

网友C(2016-11-29):
加载对应的cell ,比如FILLERC* , 全字符匹配,确认你的 lib 全

网友(2019-04-17):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存储dcap的值吧,在做dynamic ir-drop分析的时候有用的,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EPS,我在生成accurate PGV lib时,要加spice model 和 spice subckts ,这两个文件我一同加上去就会出错,这两个文件有什么对应关系吗?我应该怎么正确的添加这两个文件?谢谢

网友:
你好,我现在也在跑EPS的flow,在生成accurate PGV lib时,需要加spice model 和 spice subckts 这两个文件,我同时加上这两个文件就会出错,是这两个文件有什么对应关系吗?我应该如何正确的添加这两个文件?谢谢

网友(2023-01-09):
引用 网友C:
加载对应的cell ,比如FILLERC* , 全字符匹配,确认你的 lib 全

大神,请问生成单元库pgv时,工具产生ap node distance默认值为50um,如何设置使tap node distance 为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