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lib和ict或itf中温度的定义问题讨论

楼主(2014-10-13):
发现我用到的工艺库中,各个Corner下的.lib中温度定义是不一样的(这个很正常),如ss一般是高温125,tt是25,ff是0或-40.
但是itf(或ict,以及由此生成的tlu,captable等)中的温度定义不管是哪个Corner下一概是25℃。
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情况?
文件中的这种情况是错漏还是正常的?
欢迎大家讨论、指教。

网友:
corner 应该包含pvt三个方面把,我觉得itf中可能只包含process这方面,记得StarRC还可以指定温度的

网友:
star.cmd 里面指定抽取的时候的温度的:temperature :  -40  这种

itf里面一般都是global 25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手上的这些tlu或者captable,都是直接跟foundry要的,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生成这些文件的时候,根本没有注意温度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温度对电阻什么的影响应该很大才对啊。
这个不知道是现在的做法太过粗糙还是有某些原因导致这个温度参数不是我想的那么重要?
或者是像上面说的,在提取工具里设置温度?(这个一直没注意过),貌似是粗糙了

网友:
先跑流程,别想太多,

网友:
哪個製程, 若是0.13um 以前的製程, 只有 tt 25 的 RC cap model 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注意到是否有K factor 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