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工艺及对应器件

楼主(2014-10-13):
现行的biploar,CMOS,BiCMOS,BCD工艺中各工艺中分别包含什么器件???

楼主:
是不是上述每种工艺都有电容,电感,电阻???

网友:
都有电阻,和MOScap,其他类型的CAP就不一定了,电感一般射频工艺才有。
都有二极管,zener可以有。

CMOS可以有Bipolar,LDMOS
BiCMOS里一定有Bipolar,可以有LDMOS
BCD是Bipolar+CMOS+DMOS,望文生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biploar工艺里面是不是只有BJT和电阻,可以有MOS吗??biploar里的电容怎么实现,和CMOS里面大致一样吗??不一样的话是什么类型???
多谢!!小弟对工艺这些很不懂,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polar里没有mos,电容也会有mos cap,PIP,MIM等等,关键看foundry是不是给你模型让你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