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dont_touch和set_dont_touch_network区别

楼主(2014-10-13):
set_dont_touch和set_dont_touch_network区别

楼主:
定啊啊啊啊

网友:
set_dont_touch 一般对cell 使用, set_dont_touch_network 则是对net使用?

网友:
set_dont_touch 对cell,net,都可以用,

network只能对net用了,

网友A:
对一条net set_dont_touch, 依然可能会插buffer到这条net上;set_dont_touch_network 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具体的用法还要看你是怎么加 option。

网友(2014-11-14):
回复 网友A:
不对,刚做了个实验 这两种情况,都可以阻值对 hign-fanout net 插入buffer

网友(2016-01-13):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这边遇到的情况却是icfb之前说的,我想对某条net设置dont touch属性,这样会去动这条net,但是后面修接口时序的时候,需要在端口insert buffer,而因为我对端口net  set_dont_touch属性时候用错了命令,用成了dont_touch_network命令,导致这条net上无法插入,埋了很大的雷,在ecoroute后发现接口时序并没有改善,检查才发现了这个问题,这是项目中切身经历的, 所以记忆比较深,至于你做的测试为啥两个都不能插,就不太清楚了,我的问题最后解决方案就是回溯版本,重新换命令,再做eco,解决

网友(2020-04-21):
引用 网友A:
对一条net set_dont_touch, 依然可能会插buffer到这条net上;set_dont_touch_network 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

man 了一下,set_dont_touch 会保证这个net 不会被修改啊,怎么还会被动到呢

网友(2020-10-23):
set_dont_touch_network可以对clock、pins或者ports设置dont_touch_network属性,并且这个属性可以通过设置的clock、pins或者ports进行向下传递,也就是说设置的clock、pins或者ports接到的cells或者pins也不会在优化的时候被修改,而set_dont_touch是不能向下传递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2022-08-02):
九楼正解。set_dont_touch_network是不能对net 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