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抽取参数问题:对一个typ corner需要抽typ/min/max的参数吗?

楼主(2014-10-13):
大家好!最近用ICC做完版图后,需要用Starrc抽取RC参数。因为我使用的是.35工艺,所以在后端流程中只用了一个typ corner。现在遇到一个疑惑:用starrc抽参数时需要分别用min.nxtgrd/typ.nxgrd/max.nxgrd抽取三个不同corner的rc参数吗?

楼主:
如果是后端用的是MCMM的话需要怎么用starrc抽参数?在pt中怎么分析?

网友:
.18以上的工艺对于metal layer RC应该只有一个corner,就是typical corner,应该只需要抽取这corner下的RC就可以了。 你列的max/typ/min.nxtgrd估计是对应transistor level的SS,TT,FF等corner,star-rc cell level RC和transistor level的RC techfile是通用的。
具体问foundry拿sign-off标准. 举个例子, tsmc工艺的STA corner: wc_cworst_125c
wc => std. cell .lib corner
cworst => metal layer RC corner
125c => temperature
抽取SPEF时RC techfile需要用 cworst.nxtgrd, 温度设置为125'C

网友:
抽3个,一般不做typical,

.35 抽个。typical够了,

网友(2016-03-22):
只要抽去type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亲,我也在做SrartRC ,SrartRC输入文件,需要ICC的datebase,这是什么意思?在ICC做完后,怎么提取?

网友:
不用提取,直接指向ICC的dateb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