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关电源的参考电压

楼主(2014-10-13):
开关电源中不论是电流反馈还是电压反馈都要有参考电压,请问参考电压是怎么得到的,本来就是设计得到直流电压的,又怎么事先就有一个直流的参考电压
还有电源设计中肯定涉及了很多芯片,芯片上的直流电源又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这个参考电压是要求精确度很高的,所以大部分都是bandgap电压基准,至于什么是bandgap自己去网上百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一些芯片的VCC是不是要求就不是那么高?谢谢

网友:
芯片的Vcc多高你要去看芯片的datasheet里面有写的,至于这个VCC作用 一般情况下不用去深入了解,只要看下芯片的function图就大概知道就好了。这个Vcc是不用那么精确的 因为它还是有一个比较宽的范围的,就电源而言,要么就是你给输入直流 它内部有LDO得到,function BLOCK图上看看就知道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个LDO只是在开机的时候工作下,稳定后是由变压器绕组供电的.建议你找个常见的电源芯片datasheet,当然是你正在关注的产品上的更好,详细的读一遍,而且一般芯片datasheet都会提供样本电路,你再针对你所遇到的问题问会比较好。我也是新手,只是提供下意见供参考,呵呵。

网友:
希望以后多多相互学习,我也是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