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的tt和mc.lib和mismatch.lib仿真结果是一样,为什么?

楼主(2014-10-13):
TSMC的tt和mc.lib和mismatch.lib仿真结果是一样,为什么?

网友:
是用MC仿真的?否则不会有区别的

网友:
你器件换了吗

网友:
器件是否是支持mismatch的哪个?q一下看看参数是否有mismatch这一项。

楼主:
我专门用了mis或mac后缀的器件。

楼主:
有人解答吗

网友:
你就仿真一次吗? 仿真一次当然没有区别。。。要做Montecarlo 仿真才可以

网友(2014-12-03):
本来就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2024-08-02):
仿真mismatch_lib是要将器件换成带mac后缀的,然后跑蒙特卡洛仿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