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这个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4-10-14):
各位高手:

这是碰到的一个器件,奇怪的是:

1. 周围围了一圈的阱,上面是Poly;
2. 内部是衬底和阱;

第一张图是Metal层,第二张是Poly,第三张是衬底。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帮顶~~~~~~~
完全没见过,坐等高人,是不是有可能是ESD保护一类的东西?

网友:
感觉就是一个二极管性质的器件。作用要看两端的具体接法。

网友:
外圈还有一圈Poly?
这个没见过!!

楼主:
谢谢各位,因为两端连的不是电源或地,所以应该不是ESD器件。

网友:
看第三层的结构像是二极管,不知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
diode的话poly没什么用吧。

网友:
我也覺得像 diode

网友:
是二极管应该无疑了,关键是外面的poly有什么作用?我也没有见过。

网友:
POLY很可能是用来对准用的。因为我见过一些芯片的plus电阻也有类似的一圈POLY包在外面,老员工告诉我是对准用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BToB Diode是什么类型的Diode呢?另外,如果Poly是对准用的,我也很好奇为什么底下要围一圈N阱?

网友:
N阱应该是隔离内部的二级管的吧,不然就跟最底下的p—sub接触形成漏电了。不过那个N阱不接电位的?有点不合理哦

网友:
请联系原厂

网友:
个人认为是叉指形,双极晶体管。发射极是叉指状的

网友:
诡异的图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用多晶那样链接,难道是用了很短的一个多晶电阻???

网友:
高压或者功率二极管,也可能是变容二极管。
多晶硅相当于金属连线,保持阱的各处电位相同,避免寄生效应发生。

网友(2014-11-20):
类似poly emitter的工艺做法,这个二极管应该是高压二极管,poly的自对准做法可以保证diff时候的偏差较小,提升耐压一致性。

网友:
才看到這個問題。從結構上來說,這是一顆高壓二極管,N阱的存在是增加二極管的耐壓值,poly自對準減小OD的偏差,使整個Area的耐壓平均,增強耐壓。

网友:
看模拟电路版图艺术那本书,书上有说多晶做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