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两个DCDC并联使用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4-10-14):
如果负载够大,用两个相同的DCDC并联来给同一负载供电,外部器件还各用各的,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呢?

网友:
电压源是不能并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讲?两个完全相同的DCDC来对同一负载供电,比如负载要抽1A,每个DCDC的能力是500mA

假定两个DCDC的layout完全对称,理论上是可行的,各自做各自的regulation

网友:
如果两个DC-DC都具有power save mode,那可能可行
如果两个都只有PWM模式,上下管是交替导通的,所以由于设定VOUT的小差异会让下管从输出漏电,需要两个都是异步

楼主:
回复 楼主:

继续集思广益
我想到的是可能有phase的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即使做的一样,silicon出来也不一样。比如并联的DCDC输出电压是1V,一个DCDC认为这个高了,要减低,另一个认真这个低了要升高,这不打架了。另外输出高电压的DCDC可能会向低电压的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确实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