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神关于使用gm/Id方法设计共源共栅放大器的增益确定的问题

楼主(2014-10-14):
在用gm/Id方法设计共源共栅放大器的时候,输入管gm是由GBW确定的,而共栅管的参数是有SR推出来的,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到低频增益的问题,因此小弟有个疑问,就是这样设计出来的电路怎么保证低频增益达到想要的值?

网友:
GBW决定GM决定W/L,而L影响增益,L又决定W的大小从而影响寄生电容,从而影响GBW,所以选择合适的L就可以。。个人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