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 初始化不成功

楼主(2014-10-14):
在ML505板子上,利用MIG生成控制器对DDR2进行读写,用chipscope采样phy_inti_done,发现该信号一直为低。主要做的改动:1.改了mig生成ucf内的时钟约束和管脚位置
2.顶层文件调用DDR2 IP核,clk0,clk90和clkdiv0以及clk200通过DCM产生,DCM的输入是200M
3.DDR2输出的信号分配关键即为板子上DDR2的管脚
我把DDR2的ODT参数由75欧设为0,则初始化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ODT对DDR2的影响,谁能给解释下!

网友:
我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不过我是用的Kintex7的PCIE开发板,ISE14.7 mig 1.9  直接用的生成的example
design ,仿真时init_calib信号能拉高,但是一下到板子里一直就是低,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5-02-03):
我现在在用V5的板子来仿真DDR2,但是在自己写的工程中直接调用ddr2.xco,发现phy_init_done一直未低,说明DDR2初始化一直没有完成,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助

网友(2016-03-31):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2016-12-08):
回复 网友A:

   DDR初始化的问题你后来找到问题原因了吗?

网友:
察看一下ip核是否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