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弱问一下,为什么55nm Logic&RF的工艺PDK没有hpoly器件?

楼主(2014-10-14):
Hpoly器件(高阻)应该不需要额外的mask呀,180nm的工艺有,130nm的工艺也有,为什么进入到深亚微米就没有了?深亚微米下做hpoly有困难吗??

网友:
因为一般本来就有的啊。。再找找吧

网友:
没有,高阻也就1K/sq或2K/sq,现在有500ohm/sq的poly resistor,为什么还要hpoly,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