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出现比较大的失配,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14-10-14):
两个电流源管用共质心方式排布,画的方式完全轴对称,后仿发现两个管子电流相差比较大,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哪里~

求教~

网友:
那前仿相差多大呢?后仿又相差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方两个电流源的电流是完全相等的,完全相同的管子

网友:
哦,后仿差多少?
看看后仿提出的网表都多了些啥,工作点正常不?

回复  xxmule

    前方两个电流源的电流是完全相等的,完全相同的管子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作点都查过,基本都正常,有小很微小的差距,就是有一个点,一个共源共栅管左边的漏是1.4V ,右边是1.83V 这还是刚刚改的版图,改之前是1.2 和2.2 。。感觉一条金属层走线就好大差距。。
我现在有个一个问题,我现在的版图整体放置是类似于这个
这样不是完全的对称
如果我想完全的对称是不是要把左边那个管子拆了,变成这样

额,那个网表要怎么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我是开环仿真的,可能是这个问题,我闭环试试看

THX~~

网友:
电路截个图看着清楚。
一个简单的电流镜存在开环/闭环仿真吗?

回复  xxmule

    噢,我是开环仿真的,可能是这个问题,我闭环试试看

THX~~
引用 楼主:

网友:
是不是STI造成的,加dummy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