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仿真中的SP,Noise,Pnoise和PS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0-14):
我们老师让我们分别用这几个方法来仿真NF值,但我不知道这几个方法分别是什么意思,以及有什么不同?

谢谢!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2014-11-23):
回复 楼主:

   sp分析是小信号分析,PSP分析虽然也是小信号分析,但在做psp分析前得做pss分析,pss分析决定了电路的周期性工作点,为接下来的仿真提供了起点;同样,做pnoise分析前也得做pss分析,pnoise分析是对pss分析中找到的工作点进行线性化,所以这样仿真出来的噪声包括电路中各元件由于工作点周期性随时间变化而产生的噪声

网友(2015-01-14):
寫得好呀 學習了

网友(2015-06-30):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8-07-01):
好多仿真设置都不知道怎么用,我们最多用的也就是第一行,感觉自己用到的好少,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