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DC中。set_case_analysis啥意思啊

楼主(2014-10-14):
man 了下,没看懂.
set_case_analysis 0 [get_pins "U_wb_rst_i/D"]为何要写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网友:
恒定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语法上理解却是是这样,难道是rst就必须这样才行吗,如果没有这句话会怎样,不理解这句话对综合器的深层意义

网友:
是有點奇怪, set_case_analysis 是要 propagate constant 0 至 input pin.
為何要設在 DFF 的 D pin 上, 若要 break timing check 可以用 set_disable_timing -from U_wb_rst_i/D -to U_wb_rst_i/Q

网友(2017-11-29):
向前传向后传指的是啥啊

网友(2023-02-02):
这是指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电路不相互干扰,让某部分不工作,即设为0

网友:
D,Q都指端口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