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clocks 的深深思考,求教!

楼主(2014-10-14):
对于vivado 或者synplify 时序约束来说
如果,假设app_clk预先定义了是50Mhz的时钟
assign clk1 = apll_clk;
assign clk2 = apll_clk;
assign clk3 = apll_clk;

我定义了:
create_clocks -name CLK1 -period 20 [get_nets top/.../clk1]
create_clocks -name CLK2 -period 20 [get_nets top/.../clk2]
create_clocks -name CLK3 -period 20 [get_nets top/.../clk3]

问题:
1)CLK1的频率=apll_clk    ,-period 20 是不是可以省略?
2)CLK1  CLK2   CLK3 之间,布局布线工具是否把3个时钟域的跨越,当错误路径来处理?

网友:
如果apll_clk没有用到的话,应该就不用约束了。
这样写三条约束的话应该会当做三个不同的时钟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apll_clk 是要用到的。
如果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 来说效果也一样吗?

网友:
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如果不特别指明timing group,是和source clock同一个时钟域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