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扇出阈值设置为多少才合适 high_fanout_net_threshold

楼主(2014-10-14):
set high_fanout_net_threshold           60
set high_fanout_net_pin_capacitance     0.01
小弟初学DC,大神们能否解释下上面两句,和为什么设置为60和0.01.这两个数值一般怎样确定比较好

楼主:
学渣求助啊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n了,可是对于不同的设计那个数值怎么确定捏

网友:
我猜应该是根据项目和工艺的一个经验值吧或推荐值 ,我也小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同的工艺   其值也可能不会相同,有经验,有参考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