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直流增益无穷大?

楼主(2014-10-14):
如图,划线处为什么直流增益无穷大?什么是直流增益??

网友:
电流源作为负载,电阻无穷大,所以直流增益无穷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网友(2020-06-06):
这个怎么更直观的理解?算直流增益时,是不是电容视为开路不计,那么Id就固定等于电流源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