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的调试工具ILA抓到的波形可以保存,并在以后打开吗?

楼主(2014-10-14):
如题,先道个谢了!

网友(2015-02-02):
您的问题解决了,Ila抓取的数据保存,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能不能将Ila抓取到的数据保存为chipscope中的prn文件。

网友(2015-03-10):
只看到能保持设置,波形可以截图保存吧。如果说是要直接保存并且下次可以直接打开,感觉不可以吧!

网友:
内容使用tcl命令get_hw_ila_data等

网友(2015-08-13):
Vivado下debug后的波形通过图形化界面并不能保存抓取到波形,保存按钮只是保存波形配置,如果需要保存波形需要通过TCL命令来实现:
write_hw_ila_data0730_ila_1 [upload_hw_ila_data hw_ila_1]
write_hw_ila_data 0730_ila_2 [upload_hw_ila_data hw_ila_2]
0730_ila_1为保存的文件名,需要带路径,hw_ila_1为你的ILA的名字,

如果要读取已保存的波形,可以用下面的命令:
read_hw_ila_data 0730_ila_1.ila
display_hw_ila_data
read_hw_ila_data 0730_ila_2.ila
display_hw_ila_data

http://bbs.eetop.cn/thread-47673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