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mc的工艺库只有一个ICT文件,怎样生成max.captle和min.captle两个不同类型的captle

楼主(2014-10-14):
umc的工艺库只有一个ICT文件,怎样生成max.captle和min.captle两个不同类型的captle

网友:
只能生成一个, typical的, 啥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台湾联电,那该怎么办,是我下错PDK 还是有些工艺库单单就有一个ICT文件,然后生成一个captle同时供给Max和min两个Corner?

网友:
.18的无所了,  typical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011不是018,影响大吗

网友:
问umc拿signoff标准,如果metal有多个corner,则需要不同corner下的captbl,否则只需一个typical corner captbl就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网友:
看多少Mhz了, 我觉得都行,关键看fab提供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