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神,电流舵10bitDAC中的标准偏差,是按那路电流计算的?

楼主(2014-10-14):
10bit电流舵DAC,高7位为127个8LSB单位电流源,低三位为二进制结构4LSB+2LSB+1LSB.请问计算标准偏差时(deltaI/I),是按哪一路电流计算统计的,是8LSB,还是1LSB?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大神解答!

网友:
I 是1个LSB 的 就是一个LSB电流的标准差

网友:
所有电流源都是有1LSB的基本单位来的,deltaI/I应该仿真1LSB的电流源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神,我在蒙托卡罗仿真标准差时,用图“(1)实际电路结构”,在M3管漏端处得到的标准差为600nA/17uA;而用图“(2)猜测蒙托卡罗电路”,在M5管漏端处得到的标准差为300nA/17uA。  1LSB=17uA
请问仿真计算标准偏差时(deltaI/I),是按哪个电路图计算统计,才是我们计算DAC单位电流源阵列宽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神,我在蒙托卡罗仿真标准差时,用图“(1)实际电路结构”,在M3管漏端处得到的标准差为600nA/17uA;而用图“(2)猜测蒙托卡罗电路”,在M5管漏端处得到的标准差为300nA/17uA。  1LSB=17uA
请问仿真计算标准偏差时(deltaI/I),是按哪个电路图计算统计,才是我们计算DAC单位电流源阵列宽长的?

楼主:
请问大神,我在蒙托卡罗仿真标准差时,用图“(1)实际电路结构”,在M3管漏端处得到的标准差为600nA/17uA;而用图“(2)猜测蒙托卡罗电路”,在M5管漏端处得到的标准差为300nA/17uA。  1LSB=17uA
请问仿真计算标准偏差时(deltaI/I),是按哪个电路图计算统计,才是我们计算DAC单位电流源阵列宽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2不是实际的电路?  应该是2啊  你为什么1是实际的电路呢? 奇怪

楼主:
图1的话,理论上产生电流是8LSB,这和高7位温度计译码的8LSB结构匹配。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这样做,图1的8LSB电流源管可以和高7位的温度计译码8LSB电流源管匹配。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样仿真不行吧,你做monte carlo仿真,用图1的话,其实也仿真到了cascode管的mismatch,也就是你那7个LSB 和1Lsb的cascode管的mismatch也计算进去了。

而DeltaI/I  说的是current source管的标准差 ,DAC的电流是由电流源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大神说得有理!我改改电路图!

网友(2024-03-15):
用1LSB去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