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直流增益是什么意思?和交流增益有区别吗?

楼主(2014-10-14):
直流增益是什么意思?和交流增益有区别吗?
问题出自拉扎维书本。划线处怎么理解?

网友:
我认为,直流增益就是低频增益的意思,在增益曲线的前半段平直部分就是直流增益,交流增益则是需要考虑频率对增益影响的那一部分,在增益曲线上开始下降的那部分就是交流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位同学认为增益是对交流而言的。所以直流增益就是交流量为0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不太认同,放大器是用来放大交流小信号的,假如一个运放上只加直流信号(也就是你说的交流为0),就是说运放上没有加载小信号,那放大还从何谈起?就不会有增益这个概念了。

网友:
赞同这个说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MOS的直流电阻和交流电阻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能搞清楚,你的问题就能搞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试试看运放正负端只加直流信号它会不会放大。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你试试看运放正负端只加直流信号它会不会放大。
引用 网友B:

   哦 你的意思是  正负端加2V共模电平,直流增益10000的运放可以把电压放大到20000V是吧?输出端可以得到20000V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别给楼主出难题了,直接说吧

网友:
,这个问题好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把问题的出处贴出来了。帮我看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中直流增益无限大意思是,低频时候电路负载阻抗无限大,负载电流源阻抗无限大,又λ=0,ro为无限大,所以输出阻抗无限大,所以增益就无限大。   个人理解,欢迎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关键这里有一个直流增益无穷大。为什么不是交流增益无穷大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什么叫“差模”?什么叫“共模”?什么叫“饱和”?
    Vin+输入2.001V,Vin-输入1.999V,请问60dB的运放输出多少V?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有电容存在,交流信号到地的阻抗是(1/jωC)。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负载是电容啊,阻抗是Z=1/jwC,当直流时,负载电容是无限大的,交流时候负载电容就不是无限大了,交流增益自然不是无限大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的拼音输入法,输入“omiga”或者“oumiga”可以打出“Ω”和“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搜狗,还不行,打希腊字母挺麻烦的,这点微软做的比较好。。

网友:
   你举得这个例子正负输入的差值正是频率为0时的交流小信号,之前我说了,直流增益的理解就是低频时的增益,在不需要考虑小信号频率对增益影响的范围内,都可以叫做直流增益,而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只有频率为0时候的增益叫做“直流增益”,我的想法,欢迎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D:

   输出电流不会为0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你定义“直流信号是频率为0的交流信号”,又说“直流信号”不会被运放放大。你不觉得自己的逻辑很坑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出直流电流为0

网友:
   我自己定义的概念确有不妥,不过只是为了说明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你前面的回贴没有提到差模,只强调“运放是用来放大交流小信号的,不会放大直流信号”,接着说“直流信号是频率为0的交流信号”,然后又说“直流是共模交流是差模”,请问共模不能是交流么?而且你确定运放不能放大大信号?
不仅前后矛盾,概念都没理解对。以后别瞎定义,你都把自己都绕进去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不太认同,放大器是用来放大交流小信号的,假如一个运放上只加直流信号(也就是你说的交流为0),就是说运放上没有加载小信号,那放大还从何谈起?就不会有增益这个概念了。"

"
你举得这个例子正负输入的差值正是频率为0时的交流小信号,之前我说了,直流增益的理解就是低频时的增益,在不需要考虑小信号频率对增益影响的范围内,都可以叫做直流增益,而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只有频率为0时候的增益叫做“直流增益”,我的想法,欢迎指正。"

你搞得懂直流和交流吗?自己非要瞎定义一个“频率为0的交流”。

你第一段话说的明明就是放大器不能放大直流,而H博士点出了一个差模的直流信号也是被放大的,正是来反驳你的第一段话。谁跟你说只放大交流小信号,我加大信号直流差模,一样放大,只是饱和了。

直流增益就是频率为0时的增益,低频增益就是低频增益,两个概念。你把波特图的纵坐标不要用log,就会发现,直流增益和低频增益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跟你说了一个极点在原点了;你把s换成jw后,当w=0,是不是TF=无穷大啊。

    你有没有同学啊,这些基础问题,可以和你的同学一起学习交流,实在没结果,再来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作者这个问题中,直流增益是无穷大,低频增益是有限值;你还要认为直流增益是低频增益么?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这个我不太认同,放大器是用来放大交流小信号的,假如一个运放上只加直流 ...
引用 网友C:

   “频率为0的交流”确实是我自己的定义的,至于你说的“瞎定义”,也许没有教科书上这么讲过,你这么讲我当然承认,但我举例只是为了说明“直流的差模小信号可以被放大而且可以认为是频率为0的小信号被放大”。   前面帖子里说的“直流不能被放大”我举得例子是两个输入端接同样的电平,没有差值,当然不会有东西被放大。后来那位h大牛讲的加直流电平并且两电平有差值的例子,我把它当做了“频率为0”的交流信号被放大的情况。
   至于,你说的直流大信号也可以被放大,但是饱和,也就是信号不能被有效放大,当然不用再讨论。
   另外,你说的纵坐标换成实际的放大倍数去观察,直流差模信号和低频(假如频率为1Hz的信号)的情况不一样,这个我不确定,我搞明白了再来讨教。
   我是菜鸟,还要从各位身上继续学习。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在作者这个问题中,直流增益是无穷大,低频增益是有限值;你还要认为直流增益是 ...
引用 网友C:

   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观察增益曲线,频率为0和低频时,都是一样大的,这样可能有些不妥,请你给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首先,你前面的回贴没有提到差模,只强调“运放是用来放大交流小信号的,不会放 ...
引用 网友B:

   我确实是认为共模只能是直流电平,而且运放不能有效放大大信号。那么,按照你的意思,共模电平也可以使交流?这个怎么理解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增益是从英文gain翻译过来的,gain的定义是UO/UI,并不是先有放大倍数再有gain,应该是国内的人看刚好符合放大倍数的定义才把增益等同为放大倍数。所以增益就没有什么交流放大和直流放大之说了。只要有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都有gain.就是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C:

   TF无穷大是输出阻抗无穷大?如果输出阻抗无穷大,输出电流为0呢?0*无穷大也可能等于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说过“差分放大可以有效抑制噪声”这个说法吧,噪声是直流还是交流信号呢?

网友:
    楼主的这个帖子不用讨论噪声吧,而且不考虑任何器件失配,不考虑任何电源波动。我觉得噪声是交流信号吧?现在还没对噪声有多少研究,你有什么想说的直接赐教吧,不用再反问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给你解答“共模可不可以是交流”这个问题,和楼主的问题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事实上,某些特定应用,会利用交流共模来抑制1/f噪声。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事实上,某些特定应用,会利用交流共模来抑制1/f噪声。
引用 网友B:

   “交流共模”这个概念不了解,刚刚翻开拉扎维的第4章看了一下,差动信号定义为两个节点电压之差,共模电平定义为差动信号的中心电平,数学上也就是两个电平的平均值。在他下面举得抑制电源噪声的例子中,电源线上的波动会同时影响Vx和Vy,但是不会导致Vx-Vy值的改变,从而抑制电源噪声的影响,我的理解是电源波动导致Vx和Vy同时增大或减小,即共模电平发生浮动,这个共模电平的浮动是不是就是你说的“交流共模“?   既然提到共模的概念,我有两个问题一直不明白,请赐教。
   1、对于一个差动输入级,输入管的直流工作点应该由尾电流分配的Id确定,这是拉书很明白的说明的,但是拉扎维在讲差动放大器的这一章引入尾电流源的概念时提到,其作用是”使器件的偏置电流受输入共模电平的影响尽可能小。“也就是共模电平也可以影响输入管的偏置电流,那么输入管的跨导就将会被影响,也就是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共模电平将导致不同的放大器增益。那我想问一下,我在仿真一个放大器的时候共模电压如何设置?在告诉别人我的放大器增益多大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同时告诉别人我设置的共模电平是多大?
    2、我在仿真比较器的时候遇到问题,比较器的两个输入端Vin+和Vin-一个固定为200mV的电平,另一个是变化的电平。那么我在仿真这个用作比较器的开环运放的时候,共模电平如何设置?得到的增益又如何衡量我的比较器的性能呢?(考虑到比较器的实际使用环境中两个输入端信号都只是在几百个mV变化,如果仿真的时候设置共模电平VDD/2还有意义吗?)
求赐教。

网友B:
“交流共模”这个概念不了解,刚刚翻开拉扎维的第4章看了一下,差动信号定义为两个节点电压之差, ...
引用 网友A:

   其实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实际的运放,共模电平确实会影响尾电流以至于影响整个放大器的增益。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这个影响比较小以至于不会使得最终结果出现根本性的错误(例如增益从10000减小到了9000,对于5V的VDD开环放大10mV的信号始终是饱和),因此我们在考察一个运放的性能的时候,并不关注其特定共模电平下的增益,而是考虑ICMR(共模输入范围),在这个范围内,运放的实际增益可能会有变化,但不会影响到最终结果。    以上内容可以看Allen的书,相比于Razavi,更实用化一些。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2016-01-13):
学习了,看h大牛和j大牛的解释又对直流增益这块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很好的帖子~~~谢谢!

网友(2019-01-29):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看过企业里一份完整的运放需求说明书,你就会知道,增益是要求在一定的共模范围内定义的。所以你仿真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输入的共模信号在这个设计范围之内,这样你得到的增益才是有意义的。而输入共模范围也是运放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网友(2022-11-02):
也是疑惑直流增益为无穷大找到这个帖子,楼上的讨论都看完了。总结一下,就是razavi书上说直流增益是直流,不是低频。但还是有个疑惑,也是楼主提出来的,如果输入信号是直流电压,虽然输出直流阻抗是无穷大,但电流源导致输出直流电流是0,0*∞是个不定式,所以输出直流电压可能为0,也可能是∞,还可能是某个常数。这怎么确定就是无穷大呢?不过极点在原点的情况貌似不少,看站里讨论,有pll也是这么个情况,<https://bbs.eetop.cn/thread-876469-1-1.html>,不过因为直流无法振荡,所以系统是稳定的。
Razavi书上在第三章刚开始的时候讨论“intrinsic gain”本征增益时,说Vin增大,但电流源会强制电流不变,所以只能Vout利用沟长调制效应去对抗Vin对电流的影响,Vin增大,Vout就会减小,保证电流不变。这是在小信号下讨论的电压的增益。所以这里是不是直流输入电压也导致直流输出电压变化?因为增益是带负号的,所以无限大是不是取得绝对值?

网友(2024-08-08):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版主,打扰您了,想问一下如果输入接ac=1仿出来的小信号增益和改变输入很小的差模大信号仿出来的增益是不是几乎一样

网友(2025-06-02):
Razavi第二版给出图如下,这里直流增益应该指波特图横坐标w=0dB时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