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4-10-14):
今天是第一次接触版图设计,按照教材上面的做法,是不是先要预先知道你所使用的工艺库的版图设计规则文件,即要事先知道像有源区,多晶硅栅等等的宽度,间距的最小容许值啊,我用的工艺库是TSMC90nm,请问这样的版图设计规则文件在哪里可以得到?问的问题比较菜鸟,见笑了

网友:
从foundry那里得到。

网友:
TSMC会提供PDK啊

网友:
    你不是用TSMC的90nm工艺库PDK吗?foundry的PDK里面都自带techfiles的

网友:
关于DRC,我们都是“边干边学”,哈哈

网友:
关于DRC,我们都是“边干边学”,哈哈
引用 网友A:

    foundry提供的PDK里面都包含了所有你需要的东西,包括仿真用的器件模型models,Assura、Calibre等用的DRC、LVS、extraction等需要的techfiles。还有就是PDK_doc文档,里面都有详细的用户使用文档介绍。使用前最好将其中的的文档都看一遍,包括readme和ReleaseNote!另外foundry通常在PDK里面还包括了实际使用EDA软件的reference designs,这些参考设计往往比你在教科书中学到的东西更接近实际。所以彻底弄懂这些reference designs比读过十几本教科书还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