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里面NAND2HD2X,后面的 2HD2X啥意思啊

楼主(2014-10-15):
RT,新人求指教

楼主:
定啊啊啊

网友:
D2应该是drive 2 的意思,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HD应该是High Density(高密度);D2是drive能力。

网友:
NAND2HD2X 是指 两输入,驱动能力为 2X的与非门。
HD代表High Density。 HD前面那个2,是代表输入端口的个数。HD后面那个2X,代表驱动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2x驱动能力?代表可以驱动20-29个这样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那样理解的。2X只是表示一种等级,最低一级是1X,再上去还有3X,4X,…… 能驱动多大的负载要看.lib中的定义。有些库是用V1,V2,V4这样来表示驱动能力的强弱等级。

网友:
Drive你可以理解成size。。。size大的drive能力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搜噶。Than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工艺库里面应该有专门介绍stdcell的文档,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