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et_clock_tree_options -insert_boundary_cell 中的boundary_cell

楼主(2014-10-15):
哪位大神知道set_clock_tree_options -insert_boundary_cell 中的boundary_cell是什么,在做tree时什么时候需要插入呢?谢谢!

网友:
When you are working on a block-level design, you might want to preserve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block’s clock ports (the boundary clock pins). A boundary cell is a fixed
buffer that is insert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boundary clock pins to preserve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clock pin.

网友:
clk从port进来的第一个buffer

楼主:
Thanks all, and i want to know what's the boundary conditions,drive strength or others? The boundary is the physical boundary or logical boundary of the block? Thanks again!

楼主:
   Thanks all, and i want to know what's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driving strength or others? What is the boundary,physical or logical of the block-level design? Thanks again!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了这个命令,作用是啥?自己插上ISO buffe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