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DK

楼主(2014-10-15):
遇到了一个问题,PDK库是可以看得,layout各层次显示正常,可是自己建的库,调用PDK就出现问题了,显示不了cell,看了一下自己新建的库,是attach到PDK库了,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跪求帮助~

网友:
重启icfb,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启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显示不了cell"具体描述一下是啥样子?

网友:
不会又是shift+f吧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PDK没有做好,显示的是不是+一个大大的框框啊

楼主:
解决了,在配置文件里面加上了一些设置,原因貌似是数据格式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