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imerail做ir drop的问题

楼主(2014-10-15):
用primerail做ir分析时,在做到calculate power时,工具会调用ptpx做power analysis,我目前用的是vector free的也就是不用vcd的方式。但是ptpx做完power之后,整个primerail就自动关闭了,这是为何?

从primerail的log来看,ptpx分析完成了,结尾为thank for using ptpx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ptpx的结束导致的primerail的崩溃么?

网友:
有沒有錯誤編號, man 一下看看是甚麼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退出的程序,log文件没有错误信息。。
就好像pt运行完之后退出,primerail也跟着退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下,有这么几个错误。我的设计是先只要分析下VDD的电压,是smic130的,ss情况下电压1.08.VSS暂时不考虑吧。

楼主:
后续我消除了pt的错误,但是prime_rail还是自动退出,并且说有error发生。但是没看到error,是因为license的问题么?

楼主:
以上问题在跟换pt版本之后已经得到解决。
另外贴上一个新的问题,设计只分析VDD的power net的IR情况,warning为找不到VDD的waveform定义,但是不知道VDD的waveform要怎么定义了?
我定义了
create_supply_net VDD
set_voltage 1.08 -object_list VDD

网友:
你用 set_supply_voltage 試試. 這個才是用來跑 Prime Rail.

网友:
.13 用icc  analyze_fp_rail 就行了,不用pr也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下我在运行pr时遇到的这个warning是因为什么原因么?

warning: no waveform is generated for power port VDD of cell XXX
另外我做出来之后,最差压降只有 8*10^-3mV,地弹有100*10^-3mV。
power stripe 40um一组,vertor方向。chip frequency 10MHz
做的是vector base的power analyze,ptpx报告的power是40uW/Mhz。

我总觉得是不是因为warning的原因导致工具分析的结果偏小,不准了。

网友(2015-05-27):
回复 楼主:

请教下:分析功耗除了网表 都需要什么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