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多组镜像电流gate接法

楼主(2014-10-15):
比如有40多组甚至更多的电流镜,gate有什么更好的接法吗?我现在的产品接法如下图,  不知可行不?gate还通过metal1连接

各位大大踊跃发言

网友:
匹配的很好,也很好看,学习了。整个注意不要通过POLY走电流就好了

网友:
这样连接不是很好吧,POLY这一层最好还是每个MOS分开,方便后期的改版,后期光刻动刀POLY这一层不便宜。。而且这样连接还要再动刀Metal。建议是PLOY分开,直接由金属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这样,这种连接方法虽然match好,但是像你说的后面改版就比较麻烦。

网友:
如果是做DUMMY用的话不是放在旁边的么。几个备用的用顶层金属连就好了呀

网友:
同上,觉得poly分开会好改一点

ps.从左到右贯穿的Metal1是什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