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IC设计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4-10-15):
电阻基本就是well,metal,diffusion,poly电阻四类,关于这些电阻在设计是如何选取,他们的方块值之间大致的大小关系??以及温度系数???哪种用的最多??

网友:
这个看工艺。

网友:
建议去看 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

网友:
cmos模拟ic电路视频讲义02(2),一开始有个表,上面介绍了不同电阻的方块电阻大小,温度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吧??

网友:
更详细的可以翻工艺文档看,哪些电阻精度高,那些电阻面积小,很详细

网友:
回复 楼主:

   by application for example: ratio resistor
  but consume small power you can use

  well,

网友:
看工艺文档吧

楼主(2014-11-14):
亲们,求个大神来给点经验之谈

网友:
看你应用环境的需求

网友:
具体结合自己的应用要求和电阻的优缺点选用。
nwell的优点是方阻大,缺点匹配差/受电压调制/有寄生效应;
poly电阻优点匹配性好/无电压调制/寄生小,缺点:方阻低或者高阻需要增加光罩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