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 管 的 “ro” 是怎么算的呢?因为很多地方都用到“ro”来算增益等等的参数~

楼主(2014-10-15):
请问一下,MOS管的“ro”是怎么估算的呢?
有没有什么简单公式之类的估算方法呢?

网友:
饱和区 电压对电流求导?。。我曾经是这么测的。

网友:
ro=1/lamda*id
lamda=1/VE*L
一般就是搞个趋势吧,具体估算值不晓得。

网友:
回复 楼主:

    更加本质的指标,应该是a0 = gm * ro,这个是管子的本增增益,它只和L相关;你们尝试把所以ro换成a0/gm;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这里边的a0是怎么得到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真,先进工艺,要用仿真来选取合适的本征参数;平方率只是给你一个直观的手段;

    在cadence里,做出本征增益Vds 以及 L的曲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意思是先根据仿真得到单个管子本征增益a0和VDS、L的关系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即使这样换算过来的话,r0=a0/gm,当要手算一下增益的时候,还是得再用这个乘以gm,那不白算了。。。

网友:
Ro的定义是dVo/dId

网友:
只能看定义!注意这是小信号分析
很多新人搞不清楚 大和小信号的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计算公式是这样的,但是在其他条件不明确的条件下估算Ro有难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问一下Ve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ro的定义公式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我记得在漏端电压接近VDD的时候R0会开始偏小7 8 倍,35工艺。。我想这也是模型中不加入LAMDA这个参数的原因,因为太不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真的很感谢啦,分析的简单易懂,对这个ro有了更多的了解,再次感谢啦!嘿嘿。。那能问一下,那个“.18umNMOS的VA'是5V/um”是在哪里得到的呢?

楼主(2015-08-12):
回复 网友F:

   点赞~

网友:
哎呦,cadence仿真器,ADE L窗口 result Browser 打开仿真数据,dcopinfo 文件夹 可以直接看到期间的属性,包括ro cgg 等等

网友(2016-03-23):
回复 网友G:

   没有看到ro哎,只有ron,这是一个东西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本征增益要怎么写入calculator中呢,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H:

   rout和ron两个参数,一个是物理信息,一个是小信号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G:

   好的,谢谢啦O(∩_∩)O~

网友(2023-01-09):
cadence 中OP print出来小信号ro 应该就是rds吧

网友(2024-12-02):
理解楼楼的意思是精确值得仿真,但是如果调参过程,应该指导趋势就可以知道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