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时候用get_ports,什么时候用get_pins

楼主(2014-10-15):
例如这句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orts "$Rst_list"]
set_case_analysis 0 [get_pins "U_wb_rst_i/D"]

首先get_ports/pins区别我知道啊。可是什么时候用他俩呢,后面的一句我可不可以吧get_pins 换成get_ports 呢?大神救助

网友:
不行的把, 后面一句,U_wb_rst_i/D  分明是 cell name为U_wb_rst_i 的一个D pin,get_port 肯定报错把

网友:
Port是说得你design interface上的pin, pin吗 你design 内部cell上或者macro上都是pin。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不知道port 和pin的区别呢? 后面那句如果是个pin 怎么可能换成get_port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可不可以把后面的改为get_ports "$Rst_list",同样是rst,为何他第一句用的是ports,第二句用的是pins呢,统一都写为
get_ports "$Rst_list"或者是统一都写为
get_pins "U_wb_rst_i/D"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可不可以把后面的改为get_ports "$Rst_list",同样是rst,为何他第一句用的是ports,第二句用的是pins呢,统一都写为
get_ports "$Rst_list"或者是统一都写为

get_pins "U_wb_rst_i/D"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太懂得你意思啊$Rst_list 和 U_wb_rst_i/D 是什么关系 , 如果是pin 就应该用get_pins, port就应该用get_ports, 不应该冲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
我这样写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orts "$Rst_list"]

set_case_analysis 0 [get_ports "$Rst_list"]

或者这样写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ins "U_wb_rst_i/D"]

set_case_analysis 0 [get_pins "U_wb_rst_i/D"]

对吗?还是说set_false_path只能用ports,case_analaysis只能用pins。初次接触不太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set_false_path 和 set_case_analysis 都可以对pin或者port 。你是不是有一样名字的port 和 pin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