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有碰到过前仿真的结果和测试结果比后仿真结果还准的情况吗?

楼主(2014-10-15):
大家有碰到过前仿真的结果和测试结果比后仿真结果还准的情况吗?

网友:
有,比如后仿C-only的网标,其实是要比测试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边发现是静态工作点都不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静态工作点也能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 Why only C的网表仿出来比RC慢? 不太明白

网友:
这说明model有偏差,后仿真的结果应该比前仿准的

网友:
你确定tape out出来的就是typical corner?否则怎么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芯片管脚的电压,芯片的工作电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用的什么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C:

   R在一定程度上隔离的C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是的哦。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opamp的话,接成buffer  提取R 想不出来速度会变快的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