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比劣势在哪里呢?

楼主(2014-10-15):
一般读文章的时候,尤其是digital VLSI 的文章的时候,经常在 Introduction 里提到:
(1)Analog 电路 实现某种算法,面积很小,功耗很低。
(2)但是弱点是PVT,而且scalability和reconfigubility都不行,所以要用数字电路。

请问这个scalability和reconfigubility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scalability不就是把一个block复制很多次就好吗?Analog电路也行啊。
reconfigubility比较糊涂了,主要不是指实时的吧?

网友:
这个比较没什么意义,你读是综述,而不是paper吧。数字和模拟电路处理的不是一类问题。
数字做了个cpu,模拟做了个PLL,根本不是放在一起比较的电路。
只有对具体电路的analog 和 digital 实现的量化分析和量产成本良率分析才是有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回复。

其实我们要做的是把一些计算机领域的算法做成VLSI。有好多早期的论文是用analog circuit做的系统,比如用运放来计算current加法,用电容做一些短暂的存储,用subthreshold的MOS管来实现y=exp(x)的非线性函数。

但是我们组里面做的是用digital circuit (我们不会做analog),这样的话我们就得有个合理的理由或者motivation,然后把analog的弱点一一列出,然后说数字实现的好处 (当然不可能说因为digital容易做才立项的:-P)。

其实,顶层的algorithm都是一样的,只是实现的选择可以是digital的或者analog的。我读的是一些digital实现这个算法文章,基本上都是说analog的scalability和reconfigurability都是硬伤(还有analog对 PVT的敏感也是硬伤),所以digital的意义重大。

我不是太理解他们说的analog的scalability和reconfigurability硬伤到底指的是什么。。。。。。(虽然软件和architecture层次也有scalability和reconfigurability这两个概念,但是我觉得不一样)。。。我基础不是很好,请大侠指点一下我他们说的analog的scalability和reconfigurability硬伤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
模拟通常做一些feature特定的关键电路,受cad的制约,没有办法自动化,受其设计element影响,比如说管子,很难去做数字动辄千万门的复杂系统设计,所以规模受限。
至于可重配置性,这个不知道在和什么比,fpga么
工艺敏感是模拟的一个难点所在,简单说就是设计受工艺温度电压偏差的影响大,不象数字把几个corner考虑好就到位了
软件算法层次上的硬件实现多半还是因为规模和设计方便的考虑用数字去做,你就跟着说好了,没人深究的,这么写的人多半没空研究模拟电路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