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valid NC_Verilog executable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15):
新手求助,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nc verilog吧,没装,数字仿真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谢谢。是要装IUS这个东西么?

网友(2015-06-04):
同问,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碰到这个问题,求指导

网友(2015-10-11):
楼主,cadence中Verilog-XL仿真也要装其他仿真软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