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关于sigma-delta时域仿真工具SIMSIDES使用时报错的问题

楼主(2014-10-15):
目前有两个错误不知道如何解决,不知道版上有木有大虾有经验的~ 跪求指导!

第一个是在打开工具箱里的EXAMPLE的时候报warning,看上去是链接的问题:
Warning: c21_FElp_alleffects.mdl, line 1205: "c21_FElp_alleffects/Third Integrator"
is a parameterized link. To view, discard, or propagate the changes for this link,
use the "Link Options" menu item
  In general\private\openmdl at 13
  In open at 159
  In uiopen at 196

第二个是在双击模块进行参数设置时会跳出来的error:
Error in
'SC_FE_Integrator_All_EffectsII'.
Parameter 'c' setting: "" cannot be evaluated.
Error : This statement is incomplete.

我用的是MATALB 2011b,Win7 32bit,该怎么设置才能正常呢?编码格式那个已经设置过,对这两个报错好像没有影响。。。

诚请指导!

网友:
说实话那东西不好用,delta sigma工具箱加simulink模型最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是觉得这书是新出的,所以想尝试一下它的方法。真的不如之前意大利那个好用么?

网友:
我开始也是用这个库打模型,后来发现用工具箱能加深对仿真方法的理解

网友(2024-02-28):
请问这个可以进行NTF综合映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