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的模块功率怎么求?大神们戳进来。。

楼主(2014-10-15):
题目先是写了一个除法器,然后问:  图中是保持clock不变,从没接触过,,,这是哪方面的知识啊,还有怎么做?跪

网友:
一阶模型是正比于电压的平方,考虑BIBL还会降更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看出是一阶模型的?这是哪方面的知识,我是学FPGA的完全没接触过,,

还有你说的BIBL关键字我都不到相关的,谢谢前辈

网友:
0.66mw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你好,怎么算的?还有能说一下这是哪方面的理论吗?

网友:
应该是动态功耗吧!

网友:
0.444mw吧 瞎算的。。  功率=电压方/电阻

网友:
(1.0/1.5)^2毫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