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寄生问题

楼主(2014-10-15):
小弟在通过后仿真查找问题。遇到一个问题比较困惑:版图上一根开路的铝线,会受到旁边电路噪声的影响吗,它会把这种噪声耦合到其他走线上吗?
这种现象是否存在?后仿可以仿真出这种现象吗?
恳请各路大神赐教,先谢过了

网友:
Yes. It depends how much the coupling capacitance i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我现在后仿几乎不明显,可实测结果影响非常大。这是怎么回事啊?请大神指教

网友:
后仿与实测结果的差异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

1. 其他噪音干扰因素,甚至是片外的,未能考虑进去;
2. 抽RC时,悬空的走线被滤掉了;
3. 抽RC时,小于阈值的寄生电容被滤掉了;
4. 寄生电容提取的准确性,如衬底的模型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啦。我要仔细思考思考后仿准确性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