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 仿真 ,初学者提问

楼主(2014-10-15):
研究生,初学数字几周。最近学调试,从quartus例化出来的DDR3 ip核,仿真的时候,local_rdata一直没有数据,但是mem_dq有数据。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例化的时候设置出错了还是其他问题?求前辈知道

网友:
用ip核生成出来的仿真工程仿真先

网友:
初始化成功了没有?用的是什么ip,altmemphy还是uniphy。

网友:
latency设置的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altmemphy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参数都是用的默认的,lantency都没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初始化?怎么看初始化成功没有呢,刚开始学这个,不太懂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quartus9.1 生成了ip核,下面有个testbench,直接就用这个仿真了,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