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在win8使用问题

楼主(2014-10-15):
写了一个程序在moselsim下可以仿真,但是在ISE下运行Simulate Behavioral Model的时候会有以下错误:ERROR:Simulator:861 - Failed to link the design
Process "Simulate Behavioral Model" failed

试着网上的解决办法,替换minGW。但是又出现
INFOrojectMgmt - The selected process was not run because a prior process failed.
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大神帮帮忙

楼主:
如果出现win8不能进行simulate behavioral model,原因是ISE调用的MinGW版本太低,需要自己安装新版本覆盖。

1.将原来的nt文件夹改成nt_bak,新建一个nt文件夹        。具体路径:安装盘:\Xilinx\14.5\ISE_DS\ISE\gnu\MinGW\5.0.0\nt
2.将这里的MinGW5.1.4安装到刚才建立的nt文件夹里。下载地址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 ... oad?use_mirror=iweb
3.重启ISE,OK

网友(2015-10-25):
为啥我一直无法调用model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