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ynopsys dc 安装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10-15):
我安装的是syn_vH-2013.03,vcs-mx_vH-2013.06,scl_v11.7
其中启动时出现问题:$ dv&
[1] 8699
$
Warning:  Site Information is not available ... Have you run install_site?

Fatal: Internal system error, cannot recover.

Release = 'H-2013.03-SP1'  Architecture = 'linux'  Program = 'dc_shell'
Exec = '/eda/synopsys/dc/linux/syn/bin/common_shell_exec'

'134614556 289814279 289816862 289813916 -143641600 288668006 287988533 287982326 11758393'

Stack trace for crashing thread
-------------------------------
SNPSee_72fe6ee5e6adf88ac107a01d196ffb8ed40842348ffb0f8b+51
SNPSee_f1ee00d2049be34bc9fa2aabd0709c661b77ea09a2cd7785+357
SNPSee_b0111077a1564ec2f03c23d0bb102089+295
SNPSee_616b6e047c741ff1baf571efe85d35363e185f8b96f20be8+430
SNPSee_b5b74bb29e23928e271a046254d5c62e+92
unknown+92
SNPSee_108e0bd44901fe5458f9fb7a4d36bf275eef74c6c52bfdf168c0ac47088dc4332b5784bdf203bb8983ce7bac24323028+66
SNPSee_77cfbcc6f25d56ca95afcdc29dbaf22d+38
SNPSee_e6178c5878797e7a723de6cb1a220a8f+21
SNPSee_108e0bd44901fe542e292606fa1ae91ca3cd036ffc7b66b67eb68470c8c8dc1fc9d9f22ed54700c6c50b6ca0c3a58991d261ff0501830e10+38
start_thread+201
clone+94

A snapshot of runtime data has been captured in /home/gj/crte_8699.txt

还有lmgrd的syn_lic.log中出现
......

21:35:21 (snpslmd)
21:35:21 (snpslm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21:35:21 (lmgrd) snpslmd using TCP-port 44677
21:35:21 (snpslmd) Serving features for the following vendor names:
snpslmd  ACAD  adalmd  anagram  arcd  archprod  avantd  CADABRA  chrysalisd  cowared  EPIC  eved  everest  extremed  hscd  innologd  ISE-TCADd  knights  la_dmon  leda  magma  metasoftd  mwflexd  nassd  nsysnvs  numeritchd  pdld  riod  saber_dmn  sandwork  sclmgrd  sigmacd  slat  snpsOEM1  snpsOEM2  snpsOEM3  snpsOEM4  snslmgrd  ssilmd  synforad  synopsysd  synplctyd  TAVEREN  TE_CATS  tmald  vastlmd  vcsd
10/15/2014 21:35:22 (snpslmd) ------------------------------------------------------------------
10/15/2014 21:35:22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10/15/2014 21:35:22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10/15/2014 21:35:22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10/15/2014 21:35:22 (snpslmd) 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10/15/2014 21:35:22 (snpslmd) Siteid: <No Site Id>, Server Hostid: **********, Issued on: N/A
10/15/2014 21:35:22 (snpslmd) ------------------------------------------------------------------
22:10:00 (snpslm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

lmstat的内容为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11 Flexera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Wed 10/15/2014 21:32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00@*****
    License file(s) on *****: /eda/synopsys/synopsys.dat:

lmgrd is not running: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sssverify的内容为

Integrity check report for license file "/eda/synopsys/synopsys.dat".
Report generated on 15-Oct-2014 (SCL_11.7)
---------------------------------------------------------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Siteid: <No Site Id>, Server Hostid: *********, Issued on: N/A
License file integrity check PASSED!
---------------------------------------------------------
You may now USE this license file to start your license server.
Please don't edit or manipulate the contents of this license file.

bashrc参照了http://bbs.eetop.cn/thread-412008-1-1.html的方法

synopsys.dat的制作参照了http://bbs.eetop.cn/thread-410223-1-1.html的工具和方法

#dve
export PATH="/eda/synopsys/vcs/gui/dve/bin:"$PATH
#VCS
export PATH="/eda/synopsys/vcs/bin:"$PATH
#Design Compiler
export PATH="/eda/synopsys/dc/bin:"$PATH
#pts
#export PATH="/usr/synopsys/pt/pt_2011/bin:"$PATH
#lmgrd
export PATH="/eda/synopsys/scl/linux/bin:"$PATH
#start synopsys license using lmgrd
#alias lmli2="lmgrd -c /eda/synopsys/synopsys.dat -l ~/syn_lic.log"

export SYNOPSYS="/eda/synopsys/dc"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guojing"
export LM_LICENSE_FILE="/eda/synopsys/synopsys.dat"
export VCS_HOME="/eda/synopsys/vcs"
export DEV_HOME="/eda/synopsys/vcs/gui/dve"
#export PT_HOME=
alias dc="dc_shell"
alias dv="design_vision"
alias vcs="vcs"
alias dev="dev"
#alias pt="primetime"

楼主:
我安装的系统是CentOS6.5 64位

楼主:
解决问题了,以后有与我相同问题的请素素明天的博客http://qing.blog.sina.com.cn/2814090524/a7bb9d1c33004kpo.html
在博客的最后,检查了/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 里面的ifcfg-eth0,ONBOOT=yes就OK了

目前能够打开dc,dv,先学习学习这个软件 design

网友(2015-03-19):
兄弟,如何解决的,我的同样问题,求救!

网友(2015-04-21):
亲,你的博客打不开,这帖子的没法跟。。。
赶紧回来一趟,指教下,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有点棘手!如下:
输入lmgrd运行正常,然后输入:dv&
[1] 7938
root@ubuntu:/usr/synopsys/scl/linux/bin#
Warning:  Site Information is not available ... Have you run install_site?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Vision ' because:
Error: Can't communicate with the license server. (SEC-12)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Analyzer ' because:
Error: Can't communicate with the license server. (SEC-12)
Fatal: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enabled : Design-Vision, Design-Analyzer. (DCSH-10)

[1]+  Exit 255                design_vision
求各种指教

楼主(2015-06-08):
回复 网友A:

那个新浪上的博客不是我写的,是我在网上搜到的。我也是菜鸟,这方面也是自己瞎搞,方法不一定适用,但可以一试。5# qasdf2010 还有4# htliu007的朋友,请仔细检查制作lisence的步骤,我安装的时候问题一方面是lisence没有sssverify正确,后面正确之后发现还是搞不定,就在前面提到的博客中试了一下,DC打开成功你们可以试一试,/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目录下修改一下。

网友(2015-11-02):
回复 楼主:

我在redhat 64 位操作系统上安装dc,我也是按照网上的一些教程安装的,想要安装64位的DC,前面的安装步骤还算顺利,license也在电脑上验证通过了,在启动dc、dv时却没启动成功,报错 common_shell_exec:error while loadingshared libaraies:libncurses.so.5:wrong ELF class:ELFCLASS64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查了下资料好像是在64 位操作系统上安装32系统时,需要安装一个库文件ia32-libs,但网上的ia32-libs都是针对ubuntu、centos的,没找到针对redhat系统的,请问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该如何解决?

网友:
没有遇到过

楼主(2016-02-28):
回复 网友B:

我也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centos就是redhat重新编译的系统啊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6-04-23):
回复 7# huashuokey 层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像您一样的问题,可以指点下我嘛?谢谢

网友(2016-06-21):
顶贴赚积分

网友(2016-10-19):
这是一整套的流程,跟各部分分开的lab有重复的

网友(2017-01-05):
回复 网友B:

   层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用redhat 7.1 企业版, 出错提示跟你的一样: common_shell_exec: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ncurses.so.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能否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7-03-17):
回复 网友C:

    好久没有用DC了,也干掉了以前的Centos系统,建议你Google搜索一下,好像现在教育网里面都可以用google的,或者删掉你的安装目录,再重新安装一遍,看是否还是这个问题。
    如果安装出现找不到某运行库,也建议你去相应的软件仓库搜索下载对应的版本,放在DC的PATH对应的目录下

网友(2017-05-18):
回复 网友C:

   缺库,yum install 那个库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回答,确实缺少对应的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yes, 问题在前段时间已经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哥们儿有没有弄过双网卡(同时也给两个license)然后DC就启动不了了,但是license check又是PASS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没有,  这个ID是啥,都是执行lmhostid这个命令获取的,我的安装到了服务器上,上面有好4个网卡,可是,就找出了一个。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通过Team设置(redhat7.2)的,将可用网卡全部绑在一个组里

网友(2017-10-28):
回复 网友C:

    下载缺少的 lib,ln -s 链接过去,etc目录里

网友(2018-01-26):
license上的MAC地址有可能需要加引号。

网友(2019-04-07):
引用 楼主:
解决问题了,以后有与我相同问题的请素素明天的博客http://qing.blog.sina.com.cn/2814090524/a7bb9d1c3300 ...

博客打不开啊,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