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POWER

楼主(2014-10-15):
请问在输入信号变化的过程中,静态功耗怎么算啊,看.lib 中,给的leakage 查找表都是根据稳定态来给的,请高手指点

楼主:
顶起来,快来答疑解惑吧

网友:
你对静态功耗是怎么理解的?我的理解是,静态功耗就是漏电功耗,和输入信号的变化没关系。和输入信号变化有关的是动态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漏电功耗,和输入信号状态有关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