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

楼主(2014-10-16):
最近在做逆向,版图中的三极管的三极(b、e、c)不知怎么区分,求各种工艺的三极管版图结构。

网友:
个人一点见解,这个吧需要对各种类型的bjt结构原理有一定的了解,比如典型纵向npn,从各结浓度来讲E>C>B,通常浓度越高照片颜色越深;从结构上通常集电极面积最大,发射集最小,发射集做在基区注入区里。。。。。要详细还是看书吧,推荐 模拟版图艺术 这本

网友:
最里面的方块是发射极(e端)中间一圈是基极(b端)最外圈是集电极(c端)  颜色深暗的是p注入,发亮的是n注入。这是版图照片里面最常见的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常见的是这种罗,我遇到的是这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好啦,谢谢,看下3楼图,谈谈你的看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