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书写xml

楼主(2014-10-16):
自己查了下资料,网上介绍了利用simple和writer来进行书写xml。但是有个问题是这样。利用这两种方法书写xml没有办法定义生成的xml的格式(是指利用excel打开这个xml的时候的格式)
如果我直接用excel产生xml,然后用gvim打开,可以看见有如下的情况:

可以看到,前面有许多的格式定义,这样在用excel打开这个xml文件的时候,格式就定义好了。

所以求问大神,用perl书写这样的xml文件,应该怎么写呀?能不能给个简单的例子呀,灰常感谢。

网友:
ISE查看综合之后的 technology schamatic,但是中间signal 找不到,好像变名字了!

楼主:
自个儿解决了。用excelwrite的接口

网友(2014-11-30):
有没有XML的checke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