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能帮小弟看看这个lvs出什么问题了吗?

楼主(2014-10-16):
小弟在使用CSMC工艺时遇到lvs报错的问题。  另,我看到所给的pdk的calibre文件夹下的lvs文件夹里有3t_device.cdl这个文件,我加载lvs时并未使用这个文件,是要把这个文件拷贝到某处吗?
我有几个问题:
         1、我请教了几个大神,说是需要在LVSCDL NetlistInlcude 对应的3t_device.cdl,但我不清楚具体是在哪个文件include啊,是需要手动添加么?
           2、能每次自动加载这个3t_device.cdl文件么?
         3、以前我用的工艺为啥没有这种现象啊,直接添加.lvs文件就行了?

网友:
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这个文件在LINUX下你没权限读,第二个LVS里要加一条语句,INCLUDE 后面是那个文件目录。

网友:
下面不是显示mn12vt找不到吗?

网友:
看下你的3t_device.cdl里面是啥,是空网表还是subckt描述?贴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玉泉山,让人想到李玉山...

网友:
这个cdl是一些小的subckt的定义,需要include。有2中方法,一种是在LVS rul里,include,还有一种,在你打开的gui里,点input->netlist。一开始默认是什么source对不对,点右边那个小三角,输入框就多了一行,然后你可以把这个CDL加进去了。

网友:
这个CDL是PDK里一些subckt的定义,需要include,不然caliibre认不到这些器件。

有2个方法:

1.如果你用cmd模式跑LVS,在用来跑LVS的RUL里INCLUDE这个CDL。
2.如果你用gui,你点input->netlist。默认那个网表是什么source对不对,你点右边的小三角,输入框就多了一行,在这行你可以加入这个CDL。

网友:
用的是CSMC的工艺吧.....每次提电路网表重新include一次那个3t文件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哥指点。

网友(2020-04-18):
求问  是怎么解决的?我的也出现了no matching   但是没找到cd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