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占空比1:2的5分频

楼主(2014-10-16):
初始时钟占空比为1:1,要求5分频,分频后占空比1:2。

今天的笔试题,不会做。

请前辈指点。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
  if(cnt>5)
    cnt<=3'b0;
  else
   cnt<=cnt+1'b1;

always @(posedge clk)
   h2<=(cnt==3'h2);

always @(posedge clk)
  h34<=(cnt>2);

assign result=(h2^clk)||h34;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
占空比1:2,那么5个周期总共是(1+2)*5=15个时间单位,
分频后的时间为5:10,
5 = 2 + 1 + 2
10 = (1+2) + (1+2) + (1+2) + 1
分频前:
                 __        __        __        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分频后: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

网友:
占空比1:2,那么5个周期总共是(1+2)*5=15个时间单位,
分频后的时间为5:10,
5 = 2 + 1 + 2
10 = (1+2) + (1+2) + (1+2) + 1
分频前:
              __      __      __      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分频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

网友:
呵呵,看了楼上的回答,感觉题有歧义:
第一种理解:给的频率占空比为1:1的,得出1:2占空比的5分频;(我开始的理解)
第二种理解:给的频率占空比为1:2的,得出它的5分频;(楼上的方法)
楼主要的是哪一种啊?

楼主:
    对不起,我没表述清楚。
    要的是第一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我的题目没有表述清楚。

    初始时钟占空比是1:1,要求5分频,分频后占空比为1:2

网友:
不可能每5个时钟就能分出楼主希望的波形
但可以在15个时钟内分出3个时钟,总的占空比统计为1:2。(这可能也是出题者的本意)

原始时钟:1010101010  1010101010  1010101010
分频时钟:1111000000  1110000000  1110000000

网友:
占空比:
在一串理想的脉冲周期序列中(如方波),正脉冲的持续时间与脉冲总周期的比值??

网友:
恩 同意8楼

网友:
先将原时钟3倍频,再做分频,就可以做出1:2的占空比的5分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无奈之下,我也是这么回答的
    不过感觉应该不是正确答案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
10被3除不了啊...

网友:
8楼讲得不错

网友:
要写代码还是画电路图?

网友:
module top(clk_in ,rst,clk_out
    );
input clk_in;
input rst;
output clk_out;
wire clk_out;
reg clk_po;
reg clk_ne;
reg [3:0]cnt_po;
reg [3:0]cnt_ne;

always @(posedge clk_in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nt_po<=4'b0000;
                clk_po<=1'b0;
        end
        else
        begin
                if(cnt_po==4'b0100)
                begin
                cnt_po<=4'b0000;

                end
                else
                begin
                cnt_po<=cnt_po+4'b0001;
                if(cnt_po==4'b0000)
                clk_po<=1'b1;
                if(cnt_po==4'b00001)
                clk_po<=1'b0;
                end
        end
end

always @(negedge clk_in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nt_ne<=4'b0000;
                clk_ne<=1'b0;
        end
        else
        begin
                if(cnt_ne==4'b0100)
                begin
                cnt_ne<=4'b0000;
                end
                else
                begin
                cnt_ne<=cnt_ne+4'b0001;
                if(cnt_ne==4'b0000)
                clk_ne<=1'b1;
                if(cnt_ne==4'b0001)
                clk_ne<=1'b0;
                end
        end
end
assign clk_out=clk_po|clk_ne;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不行吧,实现的是30%的占空比

网友:
这种用一个锯齿波然后设定一个阈值比较一下即可,就是常见的PWM生成器

楼主:
    这个锯齿波怎么生成??用各种模拟器件吗?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弄来要多学习啊

网友:
这些都是点基础的

网友:
对时钟五分频,如果占空比是2:3这样的好弄,但要做到1:2,就要使高电平持续时间是三分之五个周期,这对原时钟计数的方法就不能实现;我想可否这样:用PLL对原始种产生一个120度相移的同频子时钟,分别用两个计数器对他们计数,然后对比两个计数器的值控制所产生时钟的高低电平时间,我想可以达到目的。我没有亲自试,还请大家指正!

网友:
哦,应该是240度相移。

网友:
通过累加器分频法即可,选择合适的模值和步长就可以无限逼近所要求的分频比及占空比。但是这只是一种近似,而且相互和分频周期大小是不恒定的。实际应用中采用芯片自带的IP核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