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对共轭极点对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是相当于两个极点还是一个极点呢?

楼主(2014-10-16):
请教大神,请问一对共轭极点对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是相当于两个极点还是一个极点呢,引起多大的相移和幅度变化?

网友:
相当于两个极点了,阻尼系数大于0小于1时为衰减震荡的复极点,等于1时正好成了两个重合的实极点,大于1就成两个分离的实数极点。相移和幅度也很好分析,翻翻相关教材也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