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BCD工艺的LDMOS做H桥的疑问

楼主(2014-10-16):
目前要使用BCD工艺做驱动电路的设计。我看了一些datesheet中他们在H桥的上面两个nmos管子使用了电荷泵的电路提高栅极电压,还有的是直接在H桥的电源上面加了电荷泵,对这种方法不是很理解。

如图

如图

但是目前我使用的BCD工艺中 VDS的耐压最高可以到40V, G的耐压为5V,(这个5V是否是最大耐压值)
那么我要怎么去设计H桥上面两个nmos管的栅极电压

网友:
5V的耐压是栅到衬底,话说这个是薄氧化层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一些文档里面的栅压可以达到20几V的耐压,这个是否是用厚氧的工艺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但我见到的厚氧耐压是80V

网友:
回复 楼主:

5V差不多是最高了,再高不能超出20%

网友:
好东西,值得拥有

网友:
Vgs电压要限制在合适的范围内,对于H桥的high side两个nmos,只有使用charge pnmp来实现gate 驱动。一般会在gate和source之间加限压电路,最简单的加一个zener 。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这个限制Vgs的电压要求应该就是栅极的耐压水平吧~